[求助] fm形式验证的unmatched问题

楼主(2022-11-24):
这是跑完fm之后的结果,有很多的latch显示unmatched
然后还有一些failing port,本来r是0,i变成了1

楼主:
这是另一张图

网友A:
ref AND in1需要再往前追追,是不是流程中做了inv去除的操作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f AND in1需要再往前追追,是不是流程中做了inv去除的操作之类的?

追了,现在就是只剩俩个port对应不上,源头是dft test端口,我设置了guide_dont_verify_scan 指定了这两个output ports,但是还是会检查,这种情况可以设置dont't verify,现在rtl代码还没有插入dft scan chain

网友:
latch match 不到是正常的吧,因为reference里面本来就没有

楼主:
自顶,有大佬知道这个问题吗?帮忙解答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