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后端网表给出后如何做DFT的后仿问题

楼主(2022-11-24):
200资产
现在手上的设计是后端做完并给了网表了,然后用PrimeTime做了时序分析并做了后仿真,功能也没有问题。但是将前仿时TMAX给出的扫描链测试tb加进去后,在不做任何SDF反标的情况下就显示测试图形错误。如果用TMAX重新出一版扫描链tb的话,反标SDF后也会显示测试图形错误。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用PrimeTime吐出扫描链的SDF时,除了需要读入网表、sdc文件、spef文件和对应的库,还需要其他文件吗?在对扫描链做后仿时,前仿真的测试图形还可以使用吗?因为我实在对DFT的后仿过程不了解,如果有大佬能详细介绍一下DFT后仿就更好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又是你啊,大佬。那意思是要重新生成测试pattern吗?但是我在新生成的tb上反标sdf后,就会出现测试结 ...

对啊,用布局后的网表替换综合后的,重新生成tb,sdf用后端软件生成的,和网表一起的,这个sdf包括了真实延迟,pt生成的没用过,不太清楚

网友B:
pre-sim /post-sim 使用相同 pattern.
pre-sim時, 有人會調用 unit delay, 來 fix hold time violation.
post-sim時, 使用實際的timing sdf, setup/hold time 都需要 clean.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e-sim /post-sim 使用相同 pattern.
pre-sim時, 有人會調用 unit delay, 來 fix hold time violation.
po ...

感谢大佬的回答,那么后仿真时使用相同的pattern出现mismatch的原因可能有哪些呢?在做后端时网表的变化有可能导致这个问题的出现吗?

网友A:
后端产生的网表已经调整了,插入了很多单元和扫描链reorder了,所有已然不能再用综合后的网表产生的tb仿真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端产生的网表已经调整了,插入了很多单元和扫描链reorder了,所有已然不能再用综合后的网表产生的tb仿真 ...

哇,又是你啊,大佬。那意思是要重新生成测试pattern吗?但是我在新生成的tb上反标sdf后,就会出现测试结果错误了,但是我可以确定这个sdf已经没有时序违例了,那么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是sdf生成的不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用布局后的网表替换综合后的,重新生成tb,sdf用后端软件生成的,和网表一起的,这个sdf包括了真实 ...

谢谢大佬的回答啊,我现在问题解决了,就按大佬说的做的。反标sdf不成功是因为makefile的参数有问题,我之前把notimingcheck和nospecify删除掉后,没有去掉delay_mode_zero这个选项,结果一直反标出错。把这项去掉后重新读入tb和sdf就反标成功了,显示sdf annoation Done并且测试图形没有错误,非常感谢大佬的帮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端产生的网表已经调整了,插入了很多单元和扫描链reorder了,所有已然不能再用综合后的网表产生的tb仿真 ...

pre-sim /post-sim 使用相同 pattern.
pre-sim時, 有人會調用 unit delay, 來 fix hold time violation.
post-sim時, 使用實際的timing sdf, setup/hold time 都需要 clean.
请教下,这里的第一句话“pre-sim /post-sim 使用相同 pattern.”是不对的?必须重新生成pattern?因为netlist已经变了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虽然布局后网表和综合后网表功能一样,但是门级电路变了,而实际的芯片是和布局后网表一样的,比如同样的功能,综合前用与门实现的,布局后增加了或非门实现,那么这个或非门发生错误,之前的pat是否能查出来错误,不太清楚,所以应该是重新生成pat,会保险点吧,如果有其他意见请告知,一起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