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le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2-11-24):
Multicore and tiled designs featuring on-chip networks have become very popular
since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Pinkston and Shin [2005] provide a survey of
on-chip networks used in early multicore/tiled systems.

网友:
riscv 里面 Tile 应该是指一个cpu核以及相关模块的组合,这里的 tiled 应该是指多核他们的连接方式。

网友A:
这张图片很形象的解释了tile, tile 指的是用平铺式来实现多核的方式,最重要的特点是用了NoC而传统多核是不用NoC。tile 中文意思是瓷砖, 瓷砖是平铺一块接着一块。这种多核比较常见于GPU或GPGPU, 如果是传统多核cpu的话一般是cpu0 core(xxxxxx)
cpu1 core(xxxxxx)cpu2 core(xxxxxx)
cpu3 core(xxxxxx)
cpu4 core(xxxxxx)
cpu6 core(xxxxxx)
这样实例化

图片来自这个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张图片很形象的解释了tile, tile 指的是用平铺式来实现多核的方式。tile 中文意思是瓷砖, 瓷砖是平铺一 ...

谢谢,那tilelink的意思,就是多核之间的连接?

microprocessor和co-processor,共享一个memory,可以用tilelink来实现吗?可以用AHB5来实现吗?

memory sharing可以节约面积和功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tilelink的意思,就是多核之间的连接?

microprocessor和co-processor,共享一个memory,可以用 ...

tilelink就是tilelink, 是伯克利大学为了risc-v而开发的一种全新的芯片级总线互连标准起的名称但这名字起的也是很形象。

microprocessor和co-processor,共享一个memory。 你自己去找相关的论文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tilelink的意思,就是多核之间的连接?

microprocessor和co-processor,共享一个memory,可以用 ...

引用 楼主:
谢谢,那tilelink的意思,就是多核之间的连接?

microprocessor和co-processor,共享一个memory,可以用 ...

tilelink就是tilelink, 是伯克利大学为了risc-v而开发的一种全新的芯片级总线互连标准起的名称但这名字起的也是很形象。

microprocessor和co-processor,共享一个memory。 你自己去找相关的论文看。。。论坛里没几个会回答问题,自己有能解决问题的能力很重要。

理解并分析问题->假设解决问题的方法->寻找他人是否有过类似的问题且是否解决并分析和自己遇到的问题差异在那-›自己尝试解决问题

你可以去学术论文网站去搜搜关键词看别人是否过类似的然后看看别人是咋实现的, 搞科研的居然不会搜论文看?还有就是用谷歌学术、百度学术等搜索引擎搜索,在搜索引擎里加上各大顶级高校的域名和关键字也能找到一些博、硕士或教授的论文。
还有就是去各国的专利网站看看别人是有过类似或用过类似的技术实现过商用的产品。

这些都是比较常用的学术论文网站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https://www.researchgate.net/
https://arxiv.org/
https://www.academia.edu/
https://ieeexplore.ieee.org/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lelink就是tilelink, 是伯克利大学为了risc-v而开发的一种全新的芯片级总线互连标准起的名称但这名字起 ...

就是没找到相关的论文,才求救的,大佬!

网友(2024-01-05):
引用 网友A:
这张图片很形象的解释了tile, tile 指的是用平铺式来实现多核的方式,最重要的特点是用了NoC而传统多核是 ...

秒懂,非常感谢楼主形象的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