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修改LVS文件

楼主(2022-11-24):
怎样修改lvs文件,让电路上的普通mos器件,和版图上的ESD画法的mos管器件识别到。因为fab厂没有给esd器件的symbol,电路上利用的是普通的mos代替。

网友A:
电路依然是普通mos管的symbol?
那你网表里加这行就行了
.equiv 普通mos=ESDmos(跑lvs结果,layout识别出ESD画法mos的类型)

如果lvs没有识别出ESD画法的mos,那就是lvs rule中没有该类mos的演算。需要自己结合具体layout的画法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依然是普通mos管的symbol?
那你网表里加这行就行了
.equiv 普通mos=ESDmos(跑lvs结果,layout识别出E ...

网表里加ESDmos是电路网表吗?需要结合Layout具体画法,这不是很懂呀。可以再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B:
电路上用普通的管子标注成ESD管子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不是一定要用PDK带的ESD MOS,但是你layout可以根据ESD rule去画MOS,他只要DRC是没问题的就行,LVS一样是可以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上用普通的管子标注成ESD管子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不是一定要用PDK带的ESD MOS,但是你layout可以根据ESD ...

电路上用普通管子,标注成ESD管子这个没有理解到呀。

网友:
ESD MOS  本质上是普通的mos用ESD rule再加一个ESD 识别层,有些会加sab。所以只要不加ESD layer 识别出来就是普通的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