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拉扎维第九章运放设计的问题

楼主(2022-11-24):
VDD=3V,功耗=10mW,总电流应为3.33mA,书上说给M9分配3mA,给MB1,MB2分配330uA.
MB1和M9组成了电流镜,MB1电流是150uA,为什么M9电流不和MB1相等呢?

网友A:
你要不上个图

网友B:
M9的宽长比是MB1的20倍呗

网友C:
M9是运放里的吧,他需要大的电流来提高增益,MB1是偏置电路,它不需要很大电流,只是需要精准就好了,电流大了反而多小号功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不上个图

不知道为啥图没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M9的宽长比是MB1的20倍呗

是的是的是的,谢谢你,是我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9是运放里的吧,他需要大的电流来提高增益,MB1是偏置电路,它不需要很大电流,只是需要精准就好了,电流 ...

对对对,谢谢你,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对对,谢谢你,明白了

接#4楼, 对于Mb1来说, 没有必要那么大的电流, 大电流不仅仅耗费功耗, 而且在相同的过驱动电压的情况下会占用更大的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