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综合的问题

楼主(2022-11-25):
multiplier 都是由自己生成的db文件产生的信号驱动,请问是不是db文件引用不对造成的?

楼主:
Warning: The unannotated net 'multiplier_s2_uu/fct_real1[0]' is driven by a black box output. (PWR-416) Warning: The unannotated net 'multiplier_s2_uu/fct_real1[1]' is driven by a black box output. (PWR-416) Warning: The unannotated net 'multiplier_s2_uu/fct_real1[2]' is driven by a black box output. (PWR-416) Warning: The unannotated net 'multiplier_s2_uu/fct_real1[3]' is driven by a black box output. (PWR-416) Warning: The unannotated net 'multiplier_s2_uu/fct_real1[4]' is driven by a black box output. (PWR-416) Warning: The unannotated net 'multiplier_s2_uu/fct_real1[5]' is driven by a black box output. (PWR-416) Warning: The unannotated net 'multiplier_s2_uu/fct_real1[6]' is driven by a black box output. (PWR-416) Warning: The unannotated net 'multiplier_s2_uu/fct_real1[7]' is driven by a black box output. (PWR-416) Warning: The unannotated net 'multiplier_s2_uu/fct_imag1[0]' is driven by a black box output. (PWR-416) Warning: The unannotated net 'multiplier_s2_uu/fct_imag1[1]' is driven by a black box output. (PWR-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