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如何实现对齐?

楼主(2022-11-25):
请教下,版图里面如果有很多调出来的反相器,与非门等这些门电路怎么让他们按照有源区一定距离一键对齐啊?每次使用align有不同的门电路就不行

网友:
我习惯用这个,电源线M1 间距为0   align

网友:
调用的逻辑门一般有一个Layer叫做prBOUNDRY,合理使用这个层次能更便于逻辑门的对齐组合拼接,首先要观察所有的逻辑门的OD与这个层次的间距,看看是否是一样的间距,有个别不是的可以另存一份,调节成一致,然后后面一旦遇到拼合问题就之间用Align对齐边框即可,  然后prBOUNDRY要注意pitch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