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的每一级的输入级为什么要用类型相反的管子呢

楼主(2022-11-25):
二级运放的每一级的输入级为什么要用类型相反的管子呢?比如差分对用p的,第二级的cs就用n 的做输入管?排除共模匹配的原因 还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少一路偏置电流,降低功耗。

网友A:
所以为啥要排除主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为啥要排除主要原因?

因为这个原因已经考虑到了,想看看除了这个原因还有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