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关联问题

楼主(2022-11-25):
为什么自己在自己库里面画的版图,在自己库里面能够关联上,自己也能在公共库里面关联上,但是一起做项目的同事对于同一个版图关联不上呢,求解。

网友A:
同事添加了你的工作库的路径后应该是可以看得到你的layout,但是要确保权限以及及时的refresh,以上都没有问题的话,看看CIW有没有提示以及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事添加了你的工作库的路径后应该是可以看得到你的layout,但是要确保权限以及及时的refresh,以上都没有 ...

开了权限,ciw也没报错,就是关联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了权限,ciw也没报错,就是关联不上

关联不上具体指的是什么内容? 同事无法打开你的Layout? 还是打开了里面是无法正常显示,还是添加库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