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折叠式共源共栅电流镜中偏置电路的困惑

楼主(2022-11-25):
最近在学习设计两级运放,但是在给电路偏置的时候遇到了困难,请问为什么偏置电路中会出现这种结构,不能直接用一个管子替代吗?

还有一个加上增益自举之后,中间的两个管子偏置怎么设计也是一头雾水

网友A:
Self-Cascode Composite Transistor
Low Voltage Design techniques.pdf (1.06 MB , 下载次数: 968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lf-Cascode Composite Transistor

多谢大佬!

网友(2023-07-04):
以nmos为例,下面那层nmos工作在线性区,就是一个电阻而已,消耗一点电压,把上面那层nmos的VG抬高一点,然后可以调整下面那个nmos的尺寸来调整VG的大小。只有一个nmos给不了那么大的VG,除非把L调的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