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学习求助

楼主(2022-11-25):
如图,这个极点频率表达式中的电阻为啥是Rs,极点频率表达式中不应该是从这个节点”看到地“的电阻吗?从X节点出发看这个Rs也不是接地的呀?

网友:
想想低通滤波器的极点表达形式,也可以这么想,电压源串联内阻等效成电流源并联内阻,那样的话RS就是接地的了

网友:
看等效阻抗的话,输入信号源可以看作短路的

网友:
楼上都是正解,看结点对应的极点就是进行交流分析,这个时候,输入就认为是交流地,也就是电阻Rs的左边是虚地。

网友:
有电容的分析基本是交流的,分析时一般把偏置源看成接地

网友:
分析零极点的时候考虑的是交流小信号, 看小信号电阻的时候要把独立电源的效果给去掉, 也就是电压源短路, 电流源开路, 然后看到的电阻就是RS了
或者你可以这么想, 对于理想的电压源来说, 其输出阻抗是非常小的, 也就是近似可以视为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