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是否有支持负压输入的buffer

楼主(2022-11-25):
咨询一下,输入信号要求-100mV,常规buffer似乎不能支持,这个有什么特殊结构可以实现不?

网友A:
折叠pmos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叠pmos输入

这个一般用在输入为0的情况吧,要是输入-100mV,不会出问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叠pmos输入

试了一下单端PMOS buffer,class AB结构输出只能到0,到不了-100mV哎

网友B:
use level shift , shift  -100mv => positive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e level shift , shift  -100mv => positive

你好,有这种level shiift不?

网友B:
方式很多吧
Vdd vdd 0 pwl(0,0 1u,3.3)
R1 vdd n1 100k
Mp vss vg n1 n1 pch w=xx l=xx m=xx
Vin vg 0 sin(-0.5,0.2,1k)
Vss vss 0 0

pmos 输出至少可抬上0.8~ 1.1 v  sine
这只一个举例.
要抬升多少  你可自己去想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式很多吧 Vdd vdd 0 pwl(0,0 1u,3.3) R1 vdd n1 100kMp vss vg n1 n1 pch w=xx l=xx m=xx  Vin vg 0 sin( ...

这个接法是soure follower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单端PMOS buffer,class AB结构输出只能到0,到不了-100mV哎

你不是问的输入范围么。。。
输出要搞负的最简单做负压电荷泵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问的输入范围么。。。
输出要搞负的最简单做负压电荷泵呗

好的,明白,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