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 求助

楼主(2022-11-25):
300资产
Calibre DRC 求助
Run Contorl如何设置多节点并行计算,或者用命令行进行多节点并行计算

网友A:
run control-----run calibre-------Multi-Thread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n control-----run calibre-------Multi-Threaded

这个只是单节点多线程吧

网友B:
calibre -drc -turbo core_num -hyp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libre -drc -turbo core_num -hyper

不是吧,有没有用过 MTflex 的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有没有用过 MTflex 的大佬

mtflex 就是-hyper -hier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吧,有没有用过 MTflex 的大佬

你是不是想说用多服务器?
calibre -drc -hier -turbo -hyper -remotefile xxx.remotefile xxx.drc

remotefile:
remote host 服务器名字  core
.....

有可能需要it 给你开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想说用多服务器?
calibre -drc -hier -turbo -hyper -remotefile xxx.remotefile xxx.drc

请问下,如果我在remotefile里面指定了多个服务器,可以让多个服务器同时跑一个任务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如果我在remotefile里面指定了多个服务器,可以让多个服务器同时跑一个任务吗
...

你这不就是跑的一个任务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就是跑的一个任务么?

请问单节点和多节点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单节点和多节点有什么区别

可以用更多的cpu ,没有其他区别

网友:
可以用LSF集群跑验证,不过要让IT设置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