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的RC滤波

楼主(2022-11-25):
请教下大家,想在薄氧管做的电流镜加个RC滤波,把左边的电流噪声滤一下,让Iout尽量干净。
希望R越大越好,做了个diode做伪电阻可以达到GΩ的阻值,滤波效果很好。
但问题是,因为薄氧管栅极漏电比较严重,在希望的电阻大小下,电阻两边压降达到了100~200mV,
导致镜像出去的Iout小了很多。
但如果用厚氧管代替薄氧管的话,面积过大。因为镜像的电流较大,且过驱动需要很小。

请教各位,有什么好方法能在薄氧管的前提下,实现ac电阻很大,同时两端压降又能保持在<10mV的电阻吗。。。

网友A:
用比較高電壓的元件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比較高電壓的元件試試看

你好,你指的是MOS管吗,我们好像没有高压管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指的是MOS管吗,我们好像没有高压管可用。。。

對,如果沒有的話應該就只能用標準的元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