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折叠式共源共栅电流镜中偏置电路的困惑

楼主(2022-11-25):
图中画框的两部分可以用一个mos管替换吗?

网友:
这个接法是通过一个diode接法的管子和下面的Vgs去偏置cascode管子,只用一个也是可以的。宽长比设置小一点

网友A:
用一个管子,就需要更大的channel length,看你用的工艺PDK是否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管子,就需要更大的channel length,看你用的工艺PDK是否支持。

请问为什么需要更大的channel length呢,是因为要更好地适应放大电路中衬偏效应的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需要更大的channel length呢,是因为要更好地适应放大电路中衬偏效应的影响吗?
...

晶体管应该是线性电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