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报错要怎么改

楼主(2022-11-25):
粉色的是高亮,不知道要怎末解决。

楼主:
蓝M1红M2

网友:
打两个孔

楼主:
C:\Users\岳天宇\Desktop不是孔的问题吧,我拉动一下改对了,但不到什么个意思

楼主:
最后一张我拉动一下对了

网友:
会不会是孔两侧的金属宽度

网友:
M1接到M2的孔需要把金属延伸出去,你应该是距离不对

网友:
应该是m1和m2之间的孔,导致的space错误吧,2个via1之间space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