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自动去掉iso环

楼主(2022-11-25):
就是工艺自带的iso从电路全部调用到版图,如何自动去掉

网友:
选中点Q自己去

网友A:
可以写脚本批量修改器件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写脚本批量修改器件属性

怎么弄?

网友:
Tools—Find/Replace  可以批量去掉同cell的iso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