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CD NBL

楼主(2022-11-25):
该工艺是5V/18V/24V/..../40V BCD工艺,从design rule看,PWELL(5V) 需要自己画,不会通过NWELL(5V)取反得到。
如图所示从layout PCell图示看,pchi(5g5Vds)的衬底端是PWELL,nchi(5g5Vds)的衬底区域没有PWELL,只有P型衬底接触。
请注意,pchi和nchi的layout PCell都有NBL(蓝色框)。

从电气连接上看,nchi的衬底通过P型接触连接到源端的vss电位。
请问各位网友,从工艺制造上理解,nchi的衬底区域是什么?
NBL上的黑色区域没有PWELL,只有P型接触,其余黑色区域是什么?这片黑色区域会受到NBL N注入影响吗?
导致本人对其nchi Symbol的二极管符号,也不是非常理解。

网友A:
这是全隔离器件吧,外面大圈套小圈都是隔离环,具体器件结构得看中间是怎么做的。N管应该是直接做在Psub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全隔离器件吧,外面大圈套小圈都是隔离环,具体器件结构得看中间是怎么做的。N管应该是直接做在Psub上 ...

谢谢提醒,如果没有NBL应该是直接做在PSUB上。可是这个有NBL的,请问PSUB上面长NBL,NBL长完往上依然是P型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如果没有NBL应该是直接做在PSUB上。可是这个有NBL的,请问PSUB上面长NBL,NBL长完往上依然是P型 ...

NBL是埋层,它是比较深的,表面依然是Psub,只是说它把表面的P和底下的Psub隔离开了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如果没有NBL应该是直接做在PSUB上。可是这个有NBL的,请问PSUB上面长NBL,NBL长完往上依然是P型 ...

你可以想象一下,nbl和周围一圈n阱形成了个类似于盆的结构,把中间的表面Psub以及做在它上面的器件盛起来了,从而达到全隔离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想象一下,nbl和周围一圈n阱形成了个类似于盆的结构,把中间的表面Psub以及做在它上面的器件盛起来 ...

谢谢啊,我明白了,盆里面依然是Ps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