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P频率范围设置问题

楼主(2022-11-25):
求助!!!!
PSP仿真里的频率范围设置变化,为啥相应的结果也会改变呢?(而且是完全不同)这里我通过PSP仿真一个电路的群延时GD

网友A:
扫描是有可能出问题的,建议特定的点采用“Add Specific Poin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描是有可能出问题的,建议特定的点采用“Add Specific Points”

好的,我这就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