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二级运放设计

楼主(2022-11-25):
主要是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兄弟们在做模拟设计调运放的方法是什么,是gm/id或是其他方法。

网友:
个人方法:
1.以输出共模电压为基准,先预设运放支路每个节点电压(假设输出点是VDD/2)
2.设计偏置电压使得大概符合1.的要求,设置好共模反馈电路
3.按照性能需要复制电流,调整放大管参数
基本上到这里每个晶体管的工作状态都是正常的了,后面就是一些相位,环路的优化
如有缺陷还请其他前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