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版图尽量不要使用打散

楼主(2022-11-25):
我师傅说宁可重做也尽量不要使用打散,为什么啊,他带项目太忙,回了我一句就没消息了,有没有大佬解释下

网友A:
以后改版或后期debug会很累很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改版或后期debug会很累很累

好的,感谢大佬

网友B:
不明白 什么是打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 什么是打散

他们说的应该是Hierarchy_Flatten 使版图失去Hierarchy结构  俗称打散

网友:
FPGA的设计吗? 还是普通的电路?

网友D:
05年的号怎么问出来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05年的号怎么问出来这样的问题

部门祖传的号,上一个同事不用了就给我了,我是版图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们说的应该是Hierarchy_Flatten 使版图失去Hierarchy结构  俗称打散

是的,就是那个hierarchy flatten

网友E:
引用 楼主:
部门祖传的号,上一个同事不用了就给我了,我是版图小白

牛逼牛逼,那你们部门应该有不少好经验,遵循一下这些经验,哪怕现在不理解也应该牢牢记住。再说说打散,其实你可以随便画个反相器然后用一用打散,感受一下打散后的状态,试着去理解在一个有上千个MOS管的模块打散后的样子,需要批量调整MOS参数的时候,打散是怎样的不便利。当然了,与打散对应的功能好像是Group,这个Group应该多多应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牛逼牛逼,那你们部门应该有不少好经验,遵循一下这些经验,哪怕现在不理解也应该牢牢记住。再说说打散, ...

group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如果别人做的一个模块里面group嵌套了好几层(比如三层及以上)如何快速定位到自己想要修改的那一层,一直找不到目标group容易热血上头,整个所有ungroup 哈哈,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group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如果别人做的一个模块里面group嵌套了好几层(比如三层及以上)如何快速定位到自 ...

例如你想修改该模块的某一个layer,那么你把鼠标移动到这个layer的位置上,然后按x,此时观察目标layer是否是边框高亮状态,鼠标变成一个向下的箭头,如果是的话就鼠标左键单击进入可以修改该layer的空间(不管是group或者是子模块都是可以用x进入的)然后进行修改。如果不是目标layer那就移动一下鼠标,直至移动到目标layer,若目标layer的位置上有较多的层次重叠,可以合理运用左侧LSW的选定不选定,看与不看的功能按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例如你想修改该模块的某一个layer,那么你把鼠标移动到这个layer的位置上,然后按x,此时观察目标layer是 ...

似乎也只能用x(edit in place)这种方式进入,这是我认为group比较麻烦的一点,因为group大多不会署名,嵌套的group找寻目标层比较麻烦,相对makecell来说,在快速处理上group有一定优势,但在后续迭代和debug的时候不免增加困扰

网友F:
debug有的你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debug有的你忙的

哈哈 赞同 吃过group的亏才会说这样的话

(应该是给楼主说的,会错意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部门祖传的号,上一个同事不用了就给我了,我是版图小白

  • 打散很容易改变器件层次,很难找错
  • 改版,拉伸很麻烦
  • 增大gds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D:
05年的号怎么问出来这样的问题

一针见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例如你想修改该模块的某一个layer,那么你把鼠标移动到这个layer的位置上,然后按x,此时观察目标layer是 ...

我也在想不打散如何改动其中的某个层,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逼牛逼,那你们部门应该有不少好经验,遵循一下这些经验,哪怕现在不理解也应该牢牢记住。再说说打散, ...

我师傅就很强啊,双九硕士,十几年老版图,现在已经离开我们公司了,在另一家公司做版图leader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师傅就很强啊,双九硕士,十几年老版图,现在已经离开我们公司了,在另一家公司做版图leader ...

你师傅现在拿多少年薪?

网友H:
引用 楼主:
部门祖传的号,上一个同事不用了就给我了,我是版图小白

这都可以的嘛 你部门上一个同事已经退出IC行业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在想不打散如何改动其中的某个层,感谢感谢

需要改动哪个层呢?  一般是增大吧,可以在LSW选定该层,你额外给它补画出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师傅现在拿多少年薪?

具体不知道哎,应该不少于六七十吧,毕竟十几年的老版图,模拟IC的东西他也会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都可以的嘛 你部门上一个同事已经退出IC行业了吗

我现在的师傅,还有我这个岗位的上一个同事,都离开我们公司了,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师傅,还有我这个岗位的上一个同事,都离开我们公司了,有什么问题吗
...

没有 只是好奇 像这种私人账号 平时肯定会留下些个人信息 要换我绝不会留给外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改动哪个层呢?  一般是增大吧,可以在LSW选定该层,你额外给它补画出来就行了。
...

增大的话额外补充我可以理解,其他操作呢,主要是选不上,我刚试用了X,不太会用,定位不到我想拉的层次

网友E:
引用 楼主:
增大的话额外补充我可以理解,其他操作呢,主要是选不上,我刚试用了X,不太会用,定位不到我想拉的层次
...

像我画图不用调用工艺库的器件了,或者都是调用后给他打散然后make a cell  以CELL的形式保存在你的个人设计库,调用cell后如果需要对器件的某个层次改动直接按X进入改动即可。定位不到层次就是不熟练导致的,多试试就可以了。一般按完X他都有虚拟标记提示的,多看看提示是不是对应的,X进去后,多多页面正上方的cell name,时不时按Ctrl+f ,shift+f 来切换视图,帮助自己确认是否正确进入对应的cell 以便于修改对应的层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像我画图不用调用工艺库的器件了,或者都是调用后给他打散然后make a cell  以CELL的形式保存在你的个人设 ...

好的,感谢感谢,我再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像我画图不用调用工艺库的器件了,或者都是调用后给他打散然后make a cell  以CELL的形式保存在你的个人设 ...

你说的make a cell 是那个create group吗,刚在edit里面找到一个make cell,然后我不会用,把我原来的图搞得看不见了,还好我存了副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make a cell 是那个create group吗,刚在edit里面找到一个make cell,然后我不会用,把我原来的图搞 ...

make cell 就是把你选定的内容保存成一个cell,   跟你在lib那边新建一个cell然后copy保存是一样的操作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似乎也只能用x(edit in place)这种方式进入,这是我认为group比较麻烦的一点,因为group大多不会署名, ...

带鼠标的那个图标开一下,可以无视多层group 嵌套直接edit

网友:
一般不会去打散,即使打散了,也会做成一个group,方便后期改版

网友(2023-01-03):
引用 网友I:
带鼠标的那个图标开一下,可以无视多层group 嵌套直接edit

感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F:
debug有的你忙的

大佬我想问一下,debug的阶段是在什么时候。我只听过debug这个词,但是不知道它用在哪个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佬我想问一下,debug的阶段是在什么时候。我只听过debug这个词,但是不知道它用在哪个阶段。
...

后仿结果就可以

网友:
打散其实有时候还是有用的。俺当初在一个项目里画standcell时,我的老师就让我们把那些MOS管打散了来调整它的POLY和孔位置;删掉被合并掉的金属线和孔之类的操作来压缩面积,然后画好的也是新建为一个cell。后面大家会根据不同模块的需要,一个standcell还会改很多版,出很多版图不同但是电路是一样的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