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ner仿真报错

楼主(2022-11-26):
在Corner仿真时,bjt_ss的总是仿真失败?

网友:
1) 报错信息显示corner仿真里面调用了蒙地卡罗仿真的器件模型?先解决这个模型的调用再进行下去
2)将模型设置到bjt_ss,然后跑一遍仿真看看你设置的calculator函数是不是evaluate出错了。如果没有spectre本身的报错的话,这个应该就是calculate函数的报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