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bit 200Ms/s SAR ADC 讨论

楼主(2022-11-26):
请教各位同志,工艺:SMIC 40nm,毕业设计指标如下:
resolution: 12bit
fs: 200MSPS~ 360MSPS
Full-Scale: 1Vpp-diff
Vcmi: 0.5V ~ 0.8V
SNR: 65 dBFS
SFDR: 75 dBc@DC~fs/2, -10dBFS~-1dBFS
Calibration: foreground, on-chip
Power: <=5mW
INL: < 1LSB
DNL: < 0.5LSB
VDD: 0.9V ~ 1.2V

schematic + layout + verilog

有没有推荐的架构或论文,万分感谢!

楼主(2023-02-24):
Session_17_High_Speed_Data_Converters.pdf (27.63 MB , 下载次数: 37 ) V17_High_Speed_Data_Converters.pdf (17.45 MB , 下载次数: 31 )

楼主(2022-12-17):
目前准备采用Pipelined-SAR ADC,Ring-amp,大家可以一起交流交流

网友A(2023-02-22):
fs: 200MSPS~ 360MSPS 是说5ns~2.8ns出一个数?还是说时钟是200MHz~36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fs: 200MSPS~ 360MSPS 是说5ns~2.8ns出一个数?还是说时钟是200MHz~360MHz

是后者,也属于高速的了,您有什么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github.com/bmurmann/ADC-survey/blob/main/xls/ADCsurvey_latest.xls

你好,我这个网址打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后者,也属于高速的了,您有什么见解

???

楼主:
您有什么见解?

网友C:
40nm做360M/S需要时间交织,有校准的话可能不需要pipeline,一级sar就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nm做360M/S需要时间交织,有校准的话可能不需要pipeline,一级sar就可以搞定

谢谢您的回复,目前是准备做单通道的,单纯SAR我好像没看到过有这么高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目前是准备做单通道的,单纯SAR我好像没看到过有这么高速的。
...

我在22nm做过10bit 160M/S的sar,我当时的瓶颈是比较器,速度和精度的折中有点极限了。我见别人做两路交织的精度损失很有限。
我没考虑pipeline的原因是功耗受不了。
我还有个建议,用lvt的管子,这样会快一点(我当时用的svt)。

楼主:
Pipelined-SAR ADC讨论

引用 网友C:
我在22nm做过10bit 160M/S的sar,我当时的瓶颈是比较器,速度和精度的折中有点极限了。我见别人做两路交织 ...

感谢您的建议!我目前看到在单通道大于200M的都是Pipelined-SAR,功耗也会做到很小(几mW),目前是准备采用这种结构。

网友(2025-11-27):
楼主你好,你毕业论文发出来了吗,可以让我学习一下吗,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