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打Label的快捷方法

楼主(2022-11-26):
各位前辈好!请教一下,像下图这种重复的门电路,每个左边都要打上VDD的label。我每打一个label,都要按一下 l 键,输入VDD,再打到线上。有没有办法只按一次 l,输入一次VDD,就可以一直打到所有需要的线上呢?

网友:
把线和lable同时复制 再粘贴

网友:
先做好一个门的label,然后复制。

网友:
这里面输入多少个 你就可以打多少个label

不知道你是服务器还是虚拟机  如果有很多个要打的话 比如说label1 label2 ... labelx    那你可以在excel里面先生成这些label后缀 再粘贴至记事本里 然后在记事本里复制 可以直接复制到这里的Names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