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人能把Calibre 的LVS文件转成Cadence PVS格式么?

楼主(2022-11-26):
如题,有能做这个的师兄么??

网友:
技术上当然是可行的,主要略同Calibre语言和Assure语言就可以。一般晶圆厂的PDK都会提供两个格式的verification deck,自己做的话,难免会有一些Bug,需要经过很多实例的锤炼才能够完善起来。

网友:
老版本pvs是可以直接用calibre的rule的

网友(2023-01-13):
2014 PVS do it automatica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