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怎样使用gm/id的方法设计折叠式共源共栅的偏置电路

楼主(2022-11-26):
在设计时老是出现电流满足条件,但是管子在线性区的情况。

网友:
我的建议是先做出一个正常工作的偏置电路和一个比较常规的共模偏置电路。因为一般的gmid方法都会先让你直接先设计好运放部分的尺寸,但这和偏置电路并不相互匹配。 运放的具体指标可以到最后主要调整放大管得到,这会使得你的所有晶体管更容易工作正常的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