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导出错误

楼主(2022-11-26):
最近画版图模块连线,连接完某条线就会出现GDS到处错误,无法导出的问题,求高人指点。有时删掉这根线又可以导出了,再连上又不行了。

网友A:
出这个问题肯定与一根线没关系,而是你GDS数据里面有其他奇怪的东西。看Log,这是不是前面Stream-In进来的东西?是不是有一些Option设置的问题导致这个GDS数据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这个问题肯定与一根线没关系,而是你GDS数据里面有其他奇怪的东西。看Log,这是不是前面Stream-In进来的 ...

没有STREAM IN东西,用备份的数据可以导GDS,一更新XL的NET就导不出来gds了。

网友A:
这个net有什么特别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net有什么特别的吗

发现了,当连线改变时,warning的MARK层发生变化了,这层一变化就导不出gds了,数据就坏了。不改变连线,更新XL的NET或者手动删除MARK都会导致数据坏掉,导不出GDS。乱了,删除一部分图形,也会炸掉,晕了

网友A:
MARK层不应该成为GDS的一部分吧,原来备份的GDS文件里面有MARK层的吗?是拿来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层不应该成为GDS的一部分吧,原来备份的GDS文件里面有MARK层的吗?是拿来干啥的? ...

是有MARK层的,系统自动生成的,显示一些警告和错误,我重新建CELL,XL调器件,完全重画了这个BLOCK,结果MARK层还是不能去掉,只要不删除MARK层暂时还没问题,多谢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