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f文件求助

楼主(2022-11-26):
大佬们,我dump了pdk的.tf文件,修改后怎么才能让virtuoso默认去读取它呢?

楼主:
简单说一下吧。
因为项目需要,把好多文件都dump下来了(.tf  .drf  .cdf等)。但是发现让工具自动load还是有点麻烦(主要还是权限不够),所以开始自己捯饬。。。
.tf可以通过Virtuoso>Tools>Technology File Manger>Load就好了(记得全选,库一定要对应上,要不然会报错)
<Dump同理>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
啥意思,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个帖子有意思,倒是给讲讲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假如PDK有权限更改,按照置顶的7楼的方法,会在PDK里面的工艺库下生成一个tech.db文件,以后再调用工艺库就不用再load  tf文件了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