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LVS报错,不知如何处理

楼主(2022-11-26):
在跑LVS的时候遇到4个报错,不知道怎么解决,麻烦各位大佬帮忙看看
下面是错误截图

网友A:
最后两个好像是P管和N管的宽W设置的不一致了
前面几个好像是电路里少了两个管子导致的missing net 和missing inst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两个好像是P管和N管的宽W设置的不一致了
前面几个好像是电路里少了两个管子导致的missing net 和missin ...

可是我这个电路的原理图就只有用到两个管子,一个n管,一个p管

网友:
版图比电路缺少一半的参数,并且还有没接的net,猜测有管子的某个finger上没打孔,这种lvs错误点报错  单击<5> 版图就跳到没有连接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这个电路的原理图就只有用到两个管子,一个n管,一个p管

你好,方便贴一下电路图版图吗? 方便分析一下问题。

网友:
有一条线没接上

网友:
电源地或输出未连接在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这个电路的原理图就只有用到两个管子,一个n管,一个p管

掐指一算,P管N管的M是不是等于2

网友:
应该是有漏接,看看是不是5的那根线没接

网友:
看看版图的栅长和栅宽与原理图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