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时不时出现大电流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2-11-26):
我在跑仿真的时候,关注一些端口电流常常随机出现较大的脉冲电流。这个电流是不固定出现的,有时候不出现,发生的时刻也很随机。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2023-01-31):
这个是时钟变化的时候出现的吗?

楼主(2023-04-25):
是的,只有个别时钟变化会有这种特大脉冲。

网友(2023-11-03):
引用 楼主:
是的,只有个别时钟变化会有这种特大脉冲。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请教一下

网友(2024-06-28):
个别时钟变化会有这种特大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