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paddr和pmpcfg的关系是什么?

楼主(2022-11-26):
riscv 的pma 和pmp 有demo的示例吗,还有spec的其它demo有示例吗,找一个合适的汇编跑跑看我才知道这些怎么用啊,。

pmpaddr和pmpcfg的关系,要怎样配置这个?

网友(2023-12-01):
去github的riscv相关repo找找,有个riscv-test吧,里面找找
或者看看C910资料里有没有
不过PMP应该好理解的,看明白了spec也行
像我验PMP的话,就是配pmpcfgx配置addr模式和权限等,然后配置pmpaddrx,然后在各个地址空间区间检查权限与设置的一样不。
需要注意下pmpaddr的颗粒度,标准是4B,C910是4KB
还有pmpcfg lock了的话,只能通过复位来解锁,或者通过设置地址模式为0来disable P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