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做ECO后怎么保证和RTL之间的功能一致性呢?

楼主(2022-11-26):
使用synopsys的formality和dc, 按照flow 做了ECO,找region,做patch,生成eco netlis 等,最后是gen_eco 网表和ONET.fsc验证通过了。但是最后的ECO网表,和修改后的RTL做形式验证,始终是过不了。
请问有用这个flow经验的朋友,这个flow做下来,是不是就很难完成RTL和网表的验证了,查了论坛上说因为SVF的变动太大导致的。

网友A:
1. 如果有Scan Chain则需要禁用Scan
2. 可以先使用修改后RTL与综合后的网表做比较,然后再用ECO 网表和DC综合后的网表做比较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如果有Scan Chain则需要禁用Scan
2. 可以先使用修改后RTL与综合后的网表做比较,然后再用ECO 网表和DC综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