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nux切换csh环境

楼主(2022-11-27):
目的:想要在虚拟机切换到csh环境

问题:已经在passwd改到csh 但是环境还是bash,想不出什么原因,如图
Linux小白 感谢!

网友:
怎么改,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图片怎么看不到....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片怎么看不到....

网友A:
重启一下机器,或者每次开terminal执行:  su - 用户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启一下机器,或者每次开terminal执行:  su - 用户名

好的 感谢回复

网友:
临时改shell 输入/bin/tcsh  /bin/bash 关掉terminal或者新开terminal后就失效了
永久改默认shell 先su 输入root密码登录管理员再which shell找到要改的shell的路径,一般是/bin/tcsh ;再chsh -s /bin/tcsh 再退出管理员账号 重启后生效

网友:
把 ~/.bashrc 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