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速高精度 2.5GSPs 14bits DAC setting time(建立时间)如何缩减?

楼主(2022-11-27):
在进行设计时,建立时间要大于1ns,难以限制在400ps以内,求助大佬指点迷津。
1、核心电路采用 图01 结构
2、开关使用反相器驱动

目前的思路:
1、对Switch driver输出的信号开关信号进行修正,目前无法达到好的效果。

开关电流结构

开关电流结构

网友A:
用最小length的slvt晶体管

网友B:
我做dac时,为了缩减建立时间,把比较器的预放大输入管都设成最小尺寸,会有较大的改进

网友B:
这东西工艺限制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工艺限制很大吧

是的,我是使用28nm,这个问题我暂时找到一个方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工艺限制很大吧

是的,需要首先调研文献,确定可行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最小length的slvt晶体管

嗯嗯,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dac时,为了缩减建立时间,把比较器的预放大输入管都设成最小尺寸,会有较大的改进 ...

你好,我是current steering 架构,没有比较器。这是AD的吧,这是一个思考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current steering 架构,没有比较器。这是AD的吧,这是一个思考方向。
...

对对,我最近也用到了cs结构的dac,在高频条件下,请问你准备怎么解决码间干扰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对,我最近也用到了cs结构的dac,在高频条件下,请问你准备怎么解决码间干扰问题呢
...

这个问题我还没有遇到,对其理论还不够了解。以下来自网络,希望对你有用
1、在实际应用中,电流型DAC常采用全差分电流归零(RTZ)电路以减小码间干扰
2、DAC的建立时间仍会随着初始代码和最终代码的不同而变化,导致产生“码间 干扰”(ISI),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更复杂的开关技术来解决。MT-014(A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