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五管OTA疑问

楼主(2022-11-27):
五管OTA尾电流源 栅端 到 输出端 是否有增益?
有以下两种分析方法:

方法1:如图1所示,交流小信号vin在M5上产生大小为gm5vin的交流小信号电流,该电流均分流过差分对M1和M2,流过M1支路的电流经过M3拷贝到M4,方向向下,该电流与流过M2的电流叠加,最终叠加在X节点(输出端) 的输出电流为0,也就是说尾电流源栅端到输出端是没有增益的,即尾电流源栅端的扰动不会影响到五管OTA的输出。
方法2:如图2所示,参考五管OTA共模增益的计算方法,差分对接相同的共模电压,电路完全对称,X和Y节点电压相同,可看成交流短路,于是可以得到图2右边的等效电路图,基于该等效电路分析,得到尾电流栅极到输出的增益大概为 gm5/2gm3,4  也就是说尾电流栅端的扰动也是会影响五管OTA的输出的

两种分析方法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我去仿真了一下,M5栅极的扰动是会对OTA输出造成影响的,那么现在我就有一个疑问:方法1的分析方法问题出在哪里?感觉分析的也是合理的,求教~

图1

图1

图2

图2

楼主:
补充一个图1的电流示意图。。

楼主:
方法2中分析出来增益应该是gm5/2gm3,4     写错了。。。 抱歉

网友A:
仔细想想你的第一个推论,很容易发现逻辑漏洞的。是不是能*精确*抵消是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想想你的第一个推论,很容易发现逻辑漏洞的。是不是能*精确*抵消是很重要的 ...

如果完全对称是可以的呀

网友B:
不知道对不对哈,我觉得你第一种方法,按照小信号电流叠加的思路去考虑的话,M4 的小信号电流方向应该是向上的才对。向下是大信号电流的方向了,对于M4的小信号电流,M4的小信号栅极电压相对于vin来讲是负的才对吧,小信号电流自然也是向上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完全对称是可以的呀

全差分电路的确是严格完全对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对不对哈,我觉得你第一种方法,按照小信号电流叠加的思路去考虑的话,M4 的小信号电流方向应该是向 ...

啊?为什么呢  我的理解M4应该就是拷贝M3的小信号电流 M4和M3上小信号电流方向和大小应该都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差分电路的确是严格完全对称的。

在这个情况下,差分对输入共模相同(短接),X和Y节点电位相同,应该也是能看成完全对称的吧,就像第二个分析方法那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这个情况下,差分对输入共模相同(短接),X和Y节点电位相同,应该也是能看成完全对称的吧,就像第二个分 ...

不要想当然,你第二个都画小信号电路算了算,第一个也可以画一个小信号电路*严格*算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想当然,你第二个都画小信号电路算了算,第一个也可以画一个小信号电路*严格*算算。 ...

或者您是觉得这个小信号电流是不均分的?  我一开始也这么想 M1支路源端到地等效阻抗是1/gm M2支路源端到地等效阻抗2/gm ,但是后来仔细想想觉得是不对,M2的负载M4不能看成是阻抗为ro的负载,而是和m3一样的 diode负载, 我也去仿真过了两个支路的小信号电流,确实是均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为什么呢  我的理解M4应该就是拷贝M3的小信号电流 M4和M3上小信号电流方向和大小应该都是相同的

...

照你这种说法,输入对管看进去也是没有增益的呀。小信号分析的时候你是简单的认为M4复制了M3的电流,这似乎是直流大信号的思维,但是交流小信号分析是从小信号电压开始分析的吧,从尾电流PMOS的栅极开始,到M4的栅极,小信号电压是经过反向了的,所以从你的vin看进去,M4的小信号电流和尾电流源的小信号电流方向是有一个负号的区别的。个人理解,不知道正确否。

网友:
OTA over the air 在线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你这种说法,输入对管看进去也是没有增益的呀。小信号分析的时候你是简单的认为M4复制了M3的电流,这似 ...

我懂了,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M4的栅端有一个 -(gm5/gm3)*vin的电压变化量,所以M4上的小信号电流是向上的,应该是叠加 不是 抵消

感谢!

网友:
这两个电流应该是不严格相等的,M2的电流没法;严格抵消M4的电流。

网友:
其实改变的是静态工作点吧。静态点不同输出电压变化没啥问题。。

网友(2023-04-11):
五管单元 不能半边电路进行等效吧?

网友(2024-04-02):
同问 第一种思路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2024-08-22):
我觉得你方法1的图是没有问题的。M2的电流和M4的电流一样,没有电流出去有没有问题。问题是你看它的增益你得算出Vout吧,或者说你算出它的短路电流Iout,如果短路电流为0,那么可以 说没有增益,问题是短路电流明显不为0

网友(2025-01-18):
要考虑M3管的ro3对1/gm3的分流影响,最后计算结果和方法二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