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理想开关电容电容的取小了为什么严重出错?

楼主(2022-11-27):
如下图,开关电容用的是理想运放,输入电压300mV,两电容取1p,10p,100p,输出电压从240mv到299mV,请问这里电容太小导致的误差是哪儿来的?

因为用的是理想开关,所以结果肯定跟mos管效应无关的

开关时间有间隔,放大阶段S1断开后才打开的S2

网友A:
这不是正向乘2放大吗。299mV也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正向乘2放大吗。299mV也不对啊

已经解决了,使用的理想运放输入阻抗默认值不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