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继续问BCD工艺自带ISO环如何自动去掉

楼主(2022-11-27):
啊啊啊啊啊啊,求助啊

网友:
原理图中器件的properties中应该有何iso相关的版图选项,生成版图时可以只有MOS的GDS,自己画body和ISO

网友:
看pdk能不能去吧,

网友:
在电路中分别选中nmos和pmos管和电容,取消iso环,再全部生成到版图中

楼主:
感觉都是q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