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Casdence噪声问题

楼主(2022-11-27):
请问怎么能用Cadence仿真出图中的噪声效果

楼主:
谁知道请加我微信:Peiqingsong16,电话:18800153805,必有重谢

网友:
这个不是S11的结果吗?我觉得这样的结果有两个可能,1)这是测试的数据 2)仿真点取得密一些。

楼主:
这么计算噪声对吗

网友:
抱歉我之前理解错了,以为是直接用S参数仿真。的确可以通过电压直接计算。看上去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