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ADVM的安装和破解教程

楼主(2022-11-27):
请问谁有ICADVM的安装和破解教程?

网友A:
跟virtuoso一样的流程和方法,没什么特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virtuoso一样的流程和方法,没什么特别的。

请问他的license怎么生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他的license怎么生成

不需要单独的license,跟virtuoso共用一个就可以,缺feture直接在virtuoso的license里面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单独的license,跟virtuoso共用一个就可以,缺feture直接在virtuoso的license里面加。
...

怎么知道他缺哪个feture,还有我更新补丁之后,就打不开了,帮我看下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他缺哪个feture,还有我更新补丁之后,就打不开了,帮我看下怎么回事 ...

。18 用啥icadv,  设置ld_library_path. 里面包括libssl.so 的path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 就去icadv安装目录下面find,

网友(2023-11-14):
哥们有ICADVM20.1的安装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 用啥icadv,  设置ld_library_path. 里面包括libssl.so 的path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 就去icadv安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