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木棉/给金属线打pin和label的skill脚本CreatePinsOnNets

楼主(2022-11-27):
在使用这个脚本时,根据工艺pdk和项目不同,有2个变量是需要改动的:
第一个是metalList,改成自己所用工艺金属层的图层列表
第二个是labelList,改成自己所用工艺label的图层列表

这两个list的顺序必须一一对应,否则打的label和pin就对应不上,这两个是必须改的,否则脚本不能正常用。
(2023年3月5日优化了代码,现在只要改两个变量就可以了)

楼主:
其它脚本见个人主页

网友A:
请问如果要把产生的pin 的layer purpose drawing换成pin,要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果要把产生的pin 的layer purpose drawing换成pin,要怎么操作?

没太明白什么意思,是要把pin的图层换成label的图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太明白什么意思,是要把pin的图层换成label的图层吗

现在脚本产生的pin 是用的"metal drawing", 怎么用"metal pin" 这层layer 来产生pin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太明白什么意思,是要把pin的图层换成label的图层吗

现在脚本产生的pin 是用 'metal drawing'  我想用‘metal pin’  layer来打p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太明白什么意思,是要把pin的图层换成label的图层吗

是的 现在的PIN 是用‘metal drawing’   ,怎么改成用‘metal pin’ 这层layer 打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现在的PIN 是用‘metal drawing’   ,怎么改成用‘metal pin’ 这层layer 打PIN
...

你搜索脚本里rect = dbCreateRect(cv x~>lpp bbox),改成rect = dbCreateRect(cv label~>lpp bbox),保存 重新load,试试看是不是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搜索脚本里rect = dbCreateRect(cv x~>lpp bbox),改成rect = dbCreateRect(cv label~>lpp bbox),保存 ...

这样改了可以了,多谢大侠

网友B(2023-03-17):
设置的时候出现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的时候出现错误

你这是不能用alt组合键设置快捷键吧,你换个快捷键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是不能用alt组合键设置快捷键吧,你换个快捷键试试

*WARNING* (DEBASE-102124): (deCheckTier-1) Command needs an application of tier "better", 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good" tier of application "Layout"

网友(2023-04-24):
期待更多实用脚本

网友C:
视频看完了,好厉害呀好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看完了,好厉害呀好厉害

网友(2023-06-12):
引用 网友B:
*WARNING* (DEBASE-102124): (deCheckTier-1) Command needs an application of tier "better", which is ...

看看你是不是net没有名字

网友D:
大佬报错没有lxGetSource这个函数

网友E(2023-08-09):
我load之后,用快捷键打pin,显示没有这个函数,是不是不能用啊,我的版本是618

网友F:
试了一下,没有报任何错误,但是也不能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F:
试了一下,没有报任何错误,但是也不能使用

可以用了。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load之后,用快捷键打pin,显示没有这个函数,是不是不能用啊,我的版本是618 ...

解决了,我把I达成了L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了。感谢大佬!

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在底层pin的上方有当前层的金属走线

网友(2024-01-04):
问一下,我load这个脚本之后,生成的pin的名字无法显示,但是全选可以选中,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了可以了,多谢大侠

请问,你生成的pin 可以看见pin的名字吗?

网友H(2024-04-01):
引用 网友D:
大佬报错没有lxGetSource这个函数

解决了嘛 我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解决了嘛 我和你一样的问题

解决了,

网友(2024-10-15):
大佬,打PIN既不用pin 层,也不用drawing层,例如用M_CAD TETX这个层次怎么修改

网友:
大佬,pin用的图层既不是drawing层,也不是PIN层,用M1_CAD TEXT这种的,应该怎么改

网友:
楼主你好,根据本脚本生成的label的属性是pin,金属方块是pin。如果我想生成的label属性是text,金属方块是pin,我应该怎么修改?

网友(2025-05-26):
下载不了,有人帮忙传一个非压缩的文件吗,感谢

网友:
提示有非法字符

网友:
大佬   你视频里面的脚本和eetop上的不太一样   就没有libsch那块,load进来不好使

网友:
load进来就提示nil
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