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中时序约束的问题

楼主(2022-11-28):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SDC中已知时钟的频率,如何约束其合理的过渡时间(transition)?主要是不知道应该设置为多少。

网友A:
如果是PLL的输出:直接看PLL的文档。

如果没有明确值,chip内部的clk信号,在做子模块综合时,可以设置到0.1~0.15ns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PLL的输出:直接看PLL的文档。

如果没有明确值,chip内部的clk信号,在做子模块综合时,可以设置到0 ...

好的~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