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通过vnc进入的virtuoso菜单栏不显示名字

楼主(2022-11-28):
localhost打开virtuoso一切正常,在localhost打开vnc进入,然后开virtuoso,与virtuoso相关的界面不显示名字。有大神能指导有一下吗

楼主:
我的图呢

网友A:
vnc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nc的问题吧

这位大富人有经验吗

网友:
换个vnc版本试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大富人有经验吗

换个别的vnc

网友:
这也不影响使用吧

网友B:
VNC 问题,用systemd的方式启动VNC,把用户家目录下的.vnc文件夹删除重新建立(我是这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NC 问题,用systemd的方式启动VNC,把用户家目录下的.vnc文件夹删除重新建立(我是这么解决的) ...

我靠,来自科成的学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