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LL在不同工艺角下锁定的问题

楼主(2022-11-28):
各位大神求助一个问题。我经过计算我的PLL是SS -40℃下相位裕度最低,也就是只有49°左右,其余工艺角和温度都有50多以上,其他工艺角下PLL锁定情况都比较好,10us左右可以看到控制电压基本上很平稳了。但是在SS -40℃下,控制电压平稳后,经过20us左右还在一直向上升,感觉没有平稳的趋势,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说明PLL锁不住相位裕度不够。

SS-40°下控制电压的情况

SS-40°下控制电压的情况

网友A:
不是,是说需要更长时间才能稳定;很明显这是一个趋于收敛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说需要更长时间才能稳定;很明显这是一个趋于收敛的波形

好的那我在多等等哈

网友B:
看看在这个corner下,有没有什么因素导致你的VCO振荡频率在变低(比如bias未稳定等等),需要环路增加Vctrl电压使得VCO频率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在这个corner下,有没有什么因素导致你的VCO振荡频率在变低(比如bias未稳定等等),需要环路增加Vctrl ...

我的VCO没有偏置电路,后来确实能够锁定,主要是我的PLL环路阻尼系数全部都设为1了,所以KVCO越大相位裕度反而越差,SS -40°下,VCO的增益是最大的所以相位裕度最低导致我锁定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