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

楼主(2022-11-28):
有没有大佬可以帮忙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用calibre后仿,lvs和pex都是对的,但是仿真的时候工作点都不对了,管子都不工作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查看一下,后仿的网标,肯定网标出错了。

网友:
有没可能大小写的问题,电源都没加的上去?

网友:
点开calibre查查看端口

网友A:
你用calibre后仿,就不能看电路里面的工作点,只能看后仿symbol的端口电压或者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calibre后仿,就不能看电路里面的工作点,只能看后仿symbol的端口电压或者电流
...

为什么不能看工作点,只能看电压电流呢??

网友:
这样的大概率是你哪里没设置好,自己查查

网友:
symbol 端口跟cdl顺序没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