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sinfo.tag文件是什么

楼主(2022-11-28):
求大佬解释cdsinfo.tag文件的作用,以及与cds.lib文件的区别

网友A:
cdsinfo.tag  设置表明设计数据库是否纳入SOS的管理
cds.lib  库等路径设置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sinfo.tag  设置表明设计数据库是否纳入SOS的管理
cds.lib  库等路径设置文件

在做SOS管理系统时,生成工作区会产生这个文件,除了这种情况,还有其他情况会产生这个文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做SOS管理系统时,生成工作区会产生这个文件,除了这种情况,还有其他情况会产生这个文件吗 ...

会啊,这是cadence的关联支持文件,别的工具也可以生成、使用

网友:
#
# This is a cdsinfo.tag file.
#
# See the "Cadence Application Infrastructure Reference Manual" for
# details on the format of this file, its semantics, and its use.
#
# The `#' character denotes a comment. Removing the leading `#'
# character from any of the entries below will activate them.
#
# CDSLIBRARY entry - add this entry if the directory containing
# this cdsinfo.tag file is the root of a Cadence library.
# CDSLIBRARY
#
# CDSLIBCHECK - set this entry to require that libraries have
# a cdsinfo.tag file with a CDSLIBRARY entry. Legal values are
# ON and OFF. By default (OFF), directories named in a cds.lib file
# do not have to have a cdsinfo.tag file with a CDSLIBRARY entry.
# CDSLIBCHECK ON
#
# DMTYPE - set this entry to define the DM system for Cadence's
# Generic DM facility. Values will be shifted to lower case.
# DMTYPE none
# DMTYPE crcs
# DMTYPE tdm
# DMTYPE sync
#
# NAMESPACE - set this entry to define the library namespace according
# to the type of machine on which the data is stored. Legal values are
# `LibraryNT' and
# `LibraryUnix'.
# NAMESPACE LibraryUnix
#

CDSLIBRARY
DMTYPE none
NAMESPACE LibraryUnix

网友B:
抓了一个pdk下面的cdsinfo.tag.可以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抓了一个pdk下面的cdsinfo.tag.可以瞅一下。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