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啥芯片中要有原型验证?

楼主(2022-11-28):
通常一些大型的芯片会有原型验证,为啥?
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

非技术人,求解!

网友A:
你总不可能全靠仿真吧,成本和时间耗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总不可能全靠仿真吧,成本和时间耗不起。。。

所以原型的存在是为了降低成本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原型的存在是为了降低成本吗?

降低成本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原型验证可以各种case随时验证,,就把他当做目标芯片来使用,做驱动的人也可以提前去部署如果是仿真的话,规模稍微大点,仿真几十ms可能都得半个月过去了,即便是更多的服务器资源,也不可能比原型验证平台来得快

但是原型验证也有局限,比如不能做模拟或者射频部分的验证,然后资源限制,芯片规模太大,原型验证平台要求也更高。。但是是值得的

网友:
另外也可以在项目流程中相对早一点进行软硬件协同的验证,至少在一些逻辑功能还有核,FPGA和ASIC差别不大。也可以给软件一个框架去试验自己的代码,RTL仿真对软件行为的支持还是不太够的,这样就避免软件投入工作太靠后,导致一些无法通过RTL仿真发现的bug走得太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成本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原型验证可以各种case随时验证,,就把他当做目标芯片来使用,做驱动的人也可 ...

原来这样,感谢

网友:
说实话,这个问题很大。要回答这个问题,真不是几句话能说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