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熔丝单元电路求助

楼主(2022-11-28):
大佬们,请问这个熔丝单元MN2管子是什么作用啊,论文里面只说了TRIM_B是偏置电压,但是这样MN2一直导通的话,熔丝不会烧断吗,如果一直关断的话,那这个管子有啥用呢?

网友A:
MN2的电流应该比较小,不足以烧断熔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MN2的电流应该比较小,不足以烧断熔丝

MN2这个管子有啥用呢,我感觉没有好像也不太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MN2这个管子有啥用呢,我感觉没有好像也不太影响

感觉可能是工程中实际加的吧,就原理上不需要,但实际中可能怕负责烧断熔丝的电流有啥问题,可能做得补充吧,确保一定能烧断。或者那个管子有啥问题,这边可以通过调偏置加电流之类的。纯属猜测哈

网友:
烧断后置位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