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加载历史仿真结果

楼主(2022-11-28):
请问重启maestro以后,如何重新加载先前的仿真结果。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在data view窗口有History,选择你需要看的仿真结果,右键-->view resulit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data view窗口有History,选择你需要看的仿真结果,右键-->view resuli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ata view窗口有History,选择你需要看的仿真结果,右键-->view resulits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