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工艺的DRC报错,SN层、SP层可以盖一片吗

楼主(2022-11-28):
求助!我想问一下,这种报错,可以拉一片SN层吗

网友A:
里面的MOS是NMOS,NMOS的Body应该是SP注入构成的保护环。你这个保护环是SN,是不是加错了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B:
N管为啥环NW 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N管为啥环NW ring?

才发现搞错了!!这里的n管应该弄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MOS是NMOS,NMOS的Body应该是SP注入构成的保护环。你这个保护环是SN,是不是加错了 ...

加错了!!

网友A:
所以把保护环改成SP注入后就不会有SN的间距问题了。   记住NMOS是用 SP注入的保护环,也叫做P ring     PMOS则是用SN注入以及带N肼的保护环 也叫 Nring  nwellring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把保护环改成SP注入后就不会有SN的间距问题了。   记住NMOS是用 SP注入的保护环,也叫做P ring     P ...

好的,谢谢,改完之后错少了很多!

网友:
建议多看书,多了解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