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ayout快捷键中‘a’的问题

楼主(2022-11-28):
不知道在画图过程中不小心按到了什么,导致在使用快捷键“a”时,只能对齐同一种layer,不同layer中无法用快捷键“a”对齐。每次只能重启解决,

网友:
按A键后再按s键改变对齐方式

网友A:
A—F3—On Same Layer  取消之后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F3—On Same Layer  取消之后试试

好像我的Quick Align  以及Align 的F3里面都没有 On Same Layer  这个选项是原版自带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F3—On Same Layer  取消之后试试

按照你说的操作后的窗口没有显示该选项哎

1

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操作后的窗口没有显示该选项哎

那就不清楚了 会不会是版本不同 我的是616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我的Quick Align  以及Align 的F3里面都没有 On Same Layer  这个选项是原版自带的吗? ...

应该是自带的 我用的是6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清楚了 会不会是版本不同 我的是616的。

那应该就是版本不同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自带的 我用的是616

好的,谢谢,应该是你的Quick Align功能有公司大佬用脚本写的更多的功能。

网友C:
你按了A键肯定点到了L键 你可以试一试按了A再按L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解决方法是再按一下L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按了A键肯定点到了L键 你可以试一试按了A再按L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解决方法是再按一下L就行了。 ...

最佳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按了A键肯定点到了L键 你可以试一试按了A再按L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解决方法是再按一下L就行了。 ...

欧,是的,问题解决啦,谢谢谢谢谢